GIGA 8I845PE-RZ南桥问题[SB坏]

楼主(2008-04-03):
今天从角落里找到一GIGA 8I845PE-RZ,  就试试,  插上电源 发现南桥边的1084 和N308AD 发烫 ,南桥 有点温度 但还不烫,打ATX没短路,一测3.3VSB短了,拆网卡'声卡 ,  还是短..   ,心想 完了SB挂了,    有点不甘心,  打  PCI的AD值正常,  USB的值680/ 679 也正常 ,我把SB周围对地的电容全下了  还是短,  难道是SB只损坏了一小部分吗 ? <SB是  DB的>

网友:
SB很多功能模块
坏的时候并不一定全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sb分不少功能模块,能否取消某些电路,通过屏蔽某些已经损坏的模块,使主板能运行呢?
有些集显的板(我见过的有815EPT的板),把板载VGA相关电路拆了,板还是能用的

网友:
运气好的话,USB部分坏,不影响到SB的工具,可以接一个PCI---USB的卡用.

网友(2009-07-08):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板,故障个LZ一样,估计也是SB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