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cpu故障也会跑c0,c1

楼主(2008-04-03):
有一块k8m800-m3的主板,测试卡跑c0,c1,一直以为内存问题,换了内存也不行。以为插槽接触不良,也用酒精插洗插槽,还不行。最后换了个cpu,故障解决。怎么cpu故障也会跑c0,c1? 偶是新手
cpu

网友:
当然会了,CPU座虚焊也会引起的哦。
一般CO等代码,表示严重性故障,涉及到的有CPU、南北桥部分、BIOS部分等!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CPU频率不对造成的,

网友:
什么CPU?
现在AMD的CPU都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去年就碰到过CPU坏了不过内存的!!

网友:
我碰到过478的cpu坏,主板跑c5的

网友:
462的CPU损坏有可能出现C1,41,或者无法进入WINXP等现象

网友:
CPU出现这种情况有两 种
1。如果是INTEL的话,跑CO 很有可能是主板CPU座的问题,总而言之主板出现故障较多
2。如果是AMD系统的主板,跑C0很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常见于462主板,当然940 754主板也有可能是CP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754针的amd速龙3000+,而且是es版的
[
]

网友:
测试卡代码不能代表什么 不要过份依赖代码 有时它跑出来的代码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它跑出来的代码只是一个参考值 指大概是那里坏了而已 其他的还是要自己去测的 这是我的老师教我的 教了几遍我也听了几遍 挺深刻的 希望你也能理解

网友:
好经验
谢谢大家维修经验分享,CPU出现这种情况有两 种,这个我是第一次知道,正在向大家学习经验。
QQ:184494264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 测试卡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AMD的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CPU中的坏了,当然不过内存了!

网友:
有时候测试卡测出来的,不一定都是准确的

网友:
是啊,特别是AMD的CPU了,CPU坏了最容易引起这样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