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P4IBM 早期845主板开机无显示求助

楼主(2008-04-03):
精英 P4IBM 早期845主板开机无显示求助,电源内存和CPU都分别测试过没问题.诊断卡跑FFFF,给CPU供电的12V MOS管有12V电压,但是无输出,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明白说的什么意思
表达的不是太清楚 啊 !!!

网友:
此板出现此问题多数都是ADP3165损坏所致.

网友:
建议楼主去新手区看看。。。。

首先知道开机的时序和必要的条件。。。。

网友:
好的,谢谢.再去加以研究.ADP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