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硒鼓装上缺粉灯就亮

楼主(2008-04-03):
大家帮帮忙,我们公司好多激光机只要换上新的硒鼓缺粉灯就常亮...这是为什么?打出来的东西字迹非常细,有时还看不清。
是不是这样的鼓加粉是出现的故障啊~~换成原装的就没事。
大家给确认下,是鼓加粉时出现的故障还是鼓本身有问题...打印机绝对没问题。

网友:
小弟急啊~~~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打印机绝对没问题清0 :)

网友:
什么牌子的?激光机的型号呢?最好把问题说清楚,也好对症下药嘛。
每个牌子的激光机清零法都是不同的。

网友:
你首先应该说是什么牌子的,,,,,这样才好帮你解决.你上的鼓是 国厂的还是假鼓........

网友:
是HP的打印机    现在用的鼓上面写着niceday 我不知道这个鼓是不是假的还是灌的粉
就是换上这个牌子的鼓字迹就特别细 然后没打几张缺粉灯就亮了....刚装上鼓(NICEDAY牌子的)时缺粉灯不亮

网友:
鼓有问题,换个原装的就能解决,但是原装的贵哈,找个好点的品牌鼓吧

网友A:
最好买个原装的鼓   用完之后在灌粉的时候  除非你对鼓特别的熟悉,否则你就在鼓仓上打个眼吧 这样灌轻易不会出现问题。 灌粉之前一定要把原来剩下的粉 清空啊。 HP的打印机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有的打印机的鼓上有一个记忆性的小东东(和保险管一样大小,颜色),去了就能用,我以前也遇到过的,不认鼓,去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打印机的鼓上有一个记忆性的小东东(和保险管一样大小,颜色),去了就能用,我以前也遇到过的,不认鼓,去了就OK了.

是所有的打印机上都有吗?我自己用的HP1020我拆过好多次了怎么没有注意到啊?楼主换鼓是只换鼓芯还是换整个总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个原装的鼓   用完之后在灌粉的时候  除非你对鼓特别的熟悉,否则你就在鼓仓上打个眼吧 这样灌轻易不会出现问题。 灌粉之前一定要把原来剩下的粉 清空啊。 HP的打印机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

鼓仓上打个眼打个眼,那那些剩下的粉怎么清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个原装的鼓   用完之后在灌粉的时候  除非你对鼓特别的熟悉,否则你就在鼓仓上打个眼吧 这样灌轻易不会出现问题。 灌粉之前一定要把原来剩下的粉 清空啊。 HP的打印机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

鼓仓上打个眼,那剩下的粉怎么清空呀?

网友:
缺粉点老亮,是因为你加过粉后没有清零的,你没说清型号,没法帮你说具体的清零法,打的字不清晰,很有可能是粉的原因,换支粉试一下

网友:
有的鼓是有计数器芯片的 加粉要跟换的  还有清0

网友:
硒鼓加粉,是限制次数的,一般加3次就效果不好了

网友:
是不是你加的粉型号不对啊?以前我不小心把复 印机的粉加错了型号,差点儿把复印机毁了。

网友:
缺粉点老亮,是因为你加过粉后没有清零的,你没说清型号,没法帮你说具体的清零法,打的字不清晰,很有可能是粉的原因,换支粉试一下
HP也有好多型号啊。汗的。一般的1000,1020等用12A鼓的怎么换粉都没问题。字要打出来效果可以就行.其他带芯片的就会提示缺粉用49A鼓的2025还是什么的.不用管它.一样可以打.直到打没粉以后加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