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的失败维修记

楼主(2008-04-03):
昨天接一T22笔记本,故障是不开机,按开机键灯一闪即灭。接手后一看是T22,心想应该是通病ADP3421坏,于是马上从深圳发了一对3421。今天早上货到,马上换下旧的3421开机,开机还是灯闪一下,按多一次,惨了,这次开机灯都不闪了。再拆机发现CPU主供电16V,于是马上断电,发现上场管D S已短,一个CPU主供电的电容也短路了,后把场管.电容换了又变成接手时的故障。由于没有CPU换,不知道CPU是不是OVER.
现在有一疑问就是为何我换了3421后会烧场管,是我换时没焊好吗?

网友:
首先要换个CPU看看,另外换3421的时候,最好连3410一起换

网友:
"首先要换个CPU看看,另外换3421的时候,最好连3410一起换"
我是与3410一起换的,没有CPU试不到啊,疑问就是为何我换了3421后会烧场管?没换之前是应该是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芯片空焊或芯片本身不良造成16V直通CPU,CPU电压上升过高时超出滤波电容额定电压使电容短路的,这种情况要更换滤波电容和MOS管了,个人建议用7811!

网友:
为什么不用假负载测一下,再上CPU

网友:
没有假负载,我这不是专修本的,工具只有几个螺丝刀.一个850与一个烙铁, 现在修不好就不修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故障,偶也遇到过,CPU一般不会烧的,大部分会把3410给烧坏的,我的是机器会亮,就是开机时候上场管很烫,一会儿就烧短了,换了几个场管和3410,都是这个故障,最后嫌找故障麻烦,干脆换一块主板得了

网友:
楼上,换这个板要多少钱,哪有卖的?谢谢!

网友:
嘿嘿,我这昨天也换了块,换了就OK了

网友:
加我个QQ:645465094,单聊吧

网友:
楼主的故障我也遇到过,我那台换3421和3410后正常使用了一天,第二天点了两个小时左右就挂掉了,CPU下面的钽电容冒烟了,把CPU也挂掉了,重新换好后,就不触发了,用万用表测,哪哪都正常不是不触发,最后客户等不急就换板了!

郁闷啊!

网友:
烧CPU的滤波电容还能不烧CPU?那就怪了.

网友:
还能不烧北桥  16V直接过去了............

网友:
为什么烧CPU的滤波电容就一定会烧CPU,主机的主板怎么没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
翻新的3421很多啊   鬼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2008-12-10):
硬件质量不过关哦   现在假冒伪劣太多的

网友:
你真牛啊,,家伙都不弄全,就搞维修。

网友:
应该本身就是上管烧了,连3421也已经坏了,导致开机保护了,你把3421换好了,就不保护了,再开机就烧了吧

网友:
16V直接干进去了/北桥也难免遭殃了

网友:
最好用一支2到3V的稳压二极管做过压保护接人CPU供电电容两端!.......或用三支二极管串联代2.1V过压保护!

网友:
可能是你换的芯片有问题,或者芯片有虚焊。这种机器如果不上控制芯片的话,加电肯定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