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 se

楼主(2008-04-03):
一ASUS p4p800s se主板各供电正常,点复位没有反应!!!!!!复位针上有高电平!!!!!
请大家指教一下!1
主板

网友:
各点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吗?
不正常,先修时钟,

网友:
奇怪了,这块板,放了一段时间,结果好啦!!!!!!!!!

网友:
我们这边也是这样,经常是板子刚开始不亮,过几天突然又好了,等客户拿回去用个几天,又坏了,

网友(2008-05-20):
现在这块板问题又出来啦,给客户用了几天,两个内存供电场管烧啦!!
换后时亮时不亮,现在又搞得CPU座子虚焊,唉,看来华硕的板子也不一定就好哟!!!!!!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后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