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40G全盘坏道

楼主(2008-04-03):
在BIOS中能认盘,在windows 中不认.被同行判为全盘坏道.还有的救吗?如何下手

网友:
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地方吧,用PC3000修工具或者MRT,效率源 等

网友:
什么都找找专业维修的地方,自己还吃不吃饭?

不懂就学习嘛.

网友:
先低格一次 要到100% 再用PC3000 就可以修复 不过有一些不可以 你自己看者办

网友:
P表爆掉了 正常啊!
SF能解决!并不是说全盘都坏了!

网友:
需要用PC3000这一类似的专业维修工具软件来修
如果不用专业软件能修好,那卖硬盘维修工具的还吃不吃饭?

学是可以学的,但是没有必备工具.学了也白学1

网友:
是MT的话。先重建一下。看下。检测古件。.......

网友:
学是可以学的,但是没有必备工具.学了也白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