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头不复位

楼主(2008-04-03):
请教各位前辈,引起磁头不复位的,分别有哪几种故障原因啊?

网友:
供电不良 常见板接触不好~
磁头卡住,常见于IBM日历等盘,原因是使用过程中震动或摔了,维修?找准方法,摔回来~o(∩_∩)o...哈哈~
等等故障 不明白楼主问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谢谢指教,我发现迈托的也不少!电路上都没问题,我这里有好几块,目前我技术和设备不很成熟不敢开盖拆磁头,所以就请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
不复位 敲到复位 最好带敲 成功率高

网友:
好东西

厉害,好帖子      就是要顶起来的,我支持

网友:
不复位 敲到复位 最好带敲 成功率高?不会吧,这样会搞得更坏,没法修

网友:
靠敲来复位~~~你就等着哭吧~~~你以为是WD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