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GEBV2 我下了BIOS刷不进去呀?

楼主(2008-04-03):
INTEL D845GEBV2 我下了BIOS用编程器刷不进去呀? 我下的是512K的 为什么呀? 谁知道呀 救救我

网友:
你没说清楚啊!你是怎么刷的啊?是编程器刷的还是在其主板点量情况下进DOS刷的?

网友:
说清楚点,怎样人刷不进去法,出现什么错误提示,这样大家也好帮你解决。

网友:
就是啊,只要BIOS下载没有错误,用编程器肯定能搞定的。

网友:
当然刷写不进去了啊,有写保护的呀!找一块代换的BIOS芯片,刷写程序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的.我用他原来的BIOS芯片 需要换芯片吗? 谢谢大家了给提供个BIOS把??

网友:
不太明白,没听说有什么写保护啊,是不是芯片坏了? 再者,写之前你擦除了没有啊?

网友:
把BIOS型号写出来,有些BIOS是写保护的...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
不要着急```说清楚问题大家才可以帮你``

网友:
主板是INTEL D845GEBV2
BIOS芯片是INTEL N82802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