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加电不开机

楼主(2008-04-03):
主板电源接口-5V没有电压, 4PIN正常。     CMOS跳线有5V      A14 有3。3V。。   量MOS管    一角有12V 另二角没有电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补充

此板是神舟P4-800N-ML。。

网友:
后期的主板放弃使用-5V了~所以有的主板-5V引脚是空接的!
你现在的故障是没有核心供电!
应该是PWM没有工作! 自己去新手区看VCORE的维修!

网友:
应该是PWM没有工作! 自己去新手区看VCORE的维修!

网友:
谢谢楼主,共同学习一下,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是点不亮还是不触发 问题要问清楚一点 别人才能帮你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