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 报0715错误

楼主(2008-04-03):
没有底坐没有软驱,不能破解,问下大侠们,可不可以用别的T20 24RF08换过来,还有没有其它方法解?谢谢!

网友:
你刷下那个码片看行不,不好还得刷BIOS,记住先备份下

IBM t20码片.rar

287 Bytes,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IBM t20.rar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用并口做了一个解密狗,插上去搞定了,没有软件现在UUID不为0,机器可以正常工作了。制作方法将并口9-15 11-14 12-16 13-17 20-25用导线连起来。

网友:
是没有软驱,22位数写不进去,现在能用就先用着,机器是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