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路图中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请教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书中的电路图中有标的一些电阻呀什么的如:R1 101,这个101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理解:
R1 是全部所有的电容的标号,这个是R1 后面会有R2,R3.....
101应该说的是电容标称的容量! 这个是100欧姆的电容!

网友: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R不是表示电阻吗?

网友:
R是电阻,如果该板块有25个电阻,那就用R1-R25来表示,L是电感,C是电容D是二极管,Q是三极管(也有用BG的),U一般是IC,还有些主板啊电路板用不同字母的(比如国外的一些),电阻和小容量的电容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比如102的电阻就是10X10的二次方=1000欧,473的电容是47X10的三次方=47000PF的,这些是电子基础知识,LZ先看看基础再来好些(二楼老师傅出新问题,有100欧的电容吗?)

网友:
估计是忙中出错。100欧姆肯定是指电阻。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上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