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600e 请求帮助!

楼主(2008-04-03):
我有一个IBM600e ,最近出现了点问题,

持续按住F1键,然后按电源按钮开机,按住F1键直到出现Easy Setup的画面。
点击test后,进入好像是自动诊断的面板,我点击start开始后,其它内存,显示, USB接口都OK,但是有一个SystemBoard的地方打了一个红色的“X“说明错误,在SystemBoard的下面还显示了
SystemBoard
DEV 086
ERR 22
FRU 0010
这是 怎么回事??

网友:
主板上的一个设备出错了  FRU号0010  送修吧

网友:
能不能自己动手?

能不能自己动手?

请求告知什么地方出为题了,超感谢先!

网友:
如果你没有基础的话 建议你不要自己动手  那次一个老兄自己拆装600 结果把CPU上螺丝顶碎了      找专业维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