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QDI的主板,按住电源按钮关机,放开后自动开机

楼主(2008-04-03):
(无正文)

网友:
设置BIOS电源管理项看看

网友:
想知道答案.....................

修不来主板 -1 无关回复少发!

网友:
修过一块,是跳线跳到放电那里,跳回就好了

网友:
要嘛是BIOS设置问题或者是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上的几位都说了一些。
1。首先确定BIOS跳线是正确的。
2。在BIOS中有一项“断电后自动开机”的选项DISABLE
3。修开机电路

网友:
主板放过电,不存在在BIOS设置问题,开机电路暂时不会修。。

网友:
恭喜,就是你不会修的问题,呵呵

网友:
很多主板 bios預設功能就這樣 應該是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