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5700的AGP显卡,VGA无显示.

楼主(2008-04-03):
一块5700的AGP显卡,VGA无显示.

用DVI线也无显示,

用DVI-VGA的头子再加个VGA线就有显示了。

看DVI的介绍,也是晕的。

哪位老大指点下.谢谢。...

网友:
怎么和我的问题差不多...还有就是用转接头转接后 进了系统后没多久就自动黑屏!
型号:旌宇擒雷者5700超级白金版
    芯片:FX5700 Ultra
    显存:HY2.8ns Micro-BGA 128位128M
    频率:425Mhz/600Mhz

网友:
DVI线无显示,一般是GPU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