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E跑4AC6不开机

楼主(2008-04-03):
今天顾客的机器过了4945跑到4AC6马上掉电~~~~~~~~~~~应该是显卡,不过不知道是哪个元器件短的,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ADP3421  ADP3410   通病  在我们论坛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会吧,好象有短路,跑到那马上掉电保护~~~~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