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头退针图片(转)

楼主(2008-04-03):
本来可以很方便的让大家看一下电源插头退针的技巧,但是原来在网上能看到的图片都不让看了,注册又特别麻烦。不过手里还有一张图片应该足够理解如何退针。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感谢张老师,谢谢你这么认真,细致的介绍.好人好报

网友:
刚才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张老师就搞出这个图片来教大家,可见张老师为人多么诚恳,其实象电源插座换脚等非技术问题,我觉得不用教的太细,我们做维修的,至少要一点动手内力和动脑能力,什么小事情都问老师傅,其实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

网友:
好方法哦,謝謝张先生了,希望多传授点好修理的好方法哦

网友:
非常感谢细致的张先生。有时候一些小经验可以解决大问题。

网友:
退IDE插头的那个空心工具,不知从哪可以弄到?

退ATX插头的那个又是什么东东? 我用小钢针,每次都弄好久。

网友:
叫退针器,淘宝上以前见过。

网友:
退针
帮电源退插头是较难的一步,因为没有直接对应的拆卸工具.所以看似简单的插头想要退针还是令人头痛.我们知道PC电源的插头有20PIN(主板电源插头),4PIN 方形,6PIN(辅助电源接口--较少用到),4PIN D形(硬盘,光驱电源插头) 4PIN软驱电源插头以及新加入的SATA硬盘电源插头.下面介绍如果退针,全部拆散,一个不留:)
20PIN与4PIN 方形:插针由两个"卡位"固定.只要将两边的"卡位"折回"就可以将插针顺利拉出,如图所示:用二极就是一个简单易用的方法.注意:拆前要将电源线颜色的排位记下.排错位通电后可能会烧设备.(图8)

4PIN D形硬盘电源接口的端子与插口都是圆形的,所以用适合的圆形空心管插入端子就可以(甚至有些饮料吸管都得)(如图所示)

6PIN 如图,同样的把插针的卡位折回便可,拆针的孔位是孔比较细的那一排.可先观察一下插针,这样就可以很清楚如何把线拉出.
4PIN 软驱电源插头----最易拆的插头.用牙签或者其它幼细的工具,把卡位按住,插针便可拉出.

SATA硬盘电源插头.这种插头一般有两个类型,其中一个是封闭的,无法退针,另一种就像图中所示,退针方法同样简单.:插头的一面有会有类似"长方形塑料盖"的形状.只需将它轻轻撬起,再把电源线拉出就完成退SATA插针.注意在撬起塑料盖的时候切勿用力过猛.因为塑料容易断裂.
退针完毕

网友:
这个帖子算退针大全了,呵呵。又学了一招!感谢各位大哥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也是没找到一个如何退电源插头的好方法,这回学到了,谢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不管拆什么东西都要去仔细观察他的结构,都会找到窍门的。

网友:
这是很不错的东东,支持楼主.谢谢你的资料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8-05-13):
我一般  都用镊子 感觉也蛮好取啊

网友:
我都是找一个合适的圆珠笔心插进去退针。感觉也满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