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奇怪现象,一个IDE接口接光驱后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LINUX系统能读光驱盘,WINDOWS下无法认盘是怎么回事呢,我的系统是FC8,在WINDOWS下是XP或2003不认光驱中的光盘(能认到光驱),但在LINUX下能找到光驱也能打开光盘中的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另一台机子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装FC3后,回到XP或2003系统下不认光驱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贴呢,就是在一个系统能认到另一种系统下就找不到了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没有遇到过
无法提供有效回复

网友:
换根好点的 IDE线 试下! 该类故障有时候也会出现在比较老的IDE硬盘上
现象是有时候进系统没问题 有时候在启动的时候出现蓝屏 查代码是说硬盘故障 可以直接换IDE线

网友:
数据线找了N根了啊,没什么效果呢,怎么还有限制字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