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础问答里得不到答案跑来这里· ·

楼主(2008-04-03):
在基础问答里得不到答案跑来这里· ·· ·来 · 和大家讨论·
· 应该不会被扣分吧

华擎845PE板子问题

一块华擎845GV主板· ·

· · 插上假负载时钟电压本来应该是1.77V~··都是确没有·

· · 复位电压只有0.4V左右· ·

· · · ·大家看看该怎么修·
· 我已经换过IO了· ·还是一样的

·现在我考虑的是北桥和时钟芯片的事

量CPU假负载·
· · ·  · ·PG电压:1.7V
    ~ · · CPU内核电压:1.7V
· · 复位电压:0.4V·
·  ·
· · 内存供电:2.5V

· · AGP:3.3V
·
··  · 全正常啊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哥们怎么办 · · · ·

网友:
先检测 CPU 内存 显卡 检测点都正常不 完了在进行下一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场管的 2组电压 (5V或12V )(1.5V或2.0V)内存3种电压 (3.3V 1.25V 2.5V)显卡(5V或12V 1.5V  3.3V)你全查了吗?完了在进行下一步 查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 都正常情况  南桥内部复位IC损坏

网友:
从你的电压来看,你的复位不正常.按照复位电路维修....

网友:
换个电源IC看看,不行就要考虑北桥了。。。。。。。。。。。。。。。

网友:
如果其他电压都正常,那你打一下A14的对地阻值,如果阻值低于100,那么南桥挂的机率很大

网友:
测各路电压是不是正常,时钟是否正常,再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只有cpu没有来确定一下南桥的复位电路是否工作,在不行就有可能是北桥的故障;我就修过和你的故障一样的板子(具体什么型号的忘啦)只是其他的复位都有就cpu上的复位没,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从复位电压来看 很多都在0.4V左右啊 现在故障是什么啊

网友:
CPU复位电压0.4V明显偏低
检查CPU复位端上拉电压极电阻

还有就是北桥没有复位CPU------南桥没有复位北桥
这种情况查起来要麻烦点

网友:
先看下主板电源8针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太低,拿掉相连的电阻试下

网友:
测量北桥的工作条件!
内存 AGP CPU核心供电是否正常!
北桥的时钟是否正常!
HUBLINK总线供电和阻值是否正常!
更换北桥!

现在明显是CPU的PG正常,但是CPU_RESET#不正常,

网友:
CPU的PG来自南桥,CPU_RESET#来自北桥!
这里的时序基本是这样的
VRM_PG到南桥
南桥发出CPU_PG给CPU
南桥发出PLT_RST到北桥
北桥在自身工作条件正常后送出CPU_RST#给CPU,从而完成CPU_RST#的全部流程!

网友:
不查了

``
` 我决定了 ` 跟客户说北桥坏了

`我什么都换了` ``  `时钟芯片和晶正都换了
`
`
没用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基础问答里得不到答案跑来这里· ·· ·来 · 和大家讨论·
· 应该不会被扣分吧

华擎845PE板子问题

一块华擎845GV主板· ·

· · 插上假负载时钟电压本来应该是1.77V~··都是确没 ...

你的CPU假负载时钟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这里你说的是没有,下面又说正常?

网友:
北桥损坏有特点的,很多情况通过假负载测量北桥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来判断,测量是否短路和开路,也就所说的打阻值。你判断北桥坏也的有个根据。我觉的你还是仔细找一找原因,这对以后维修有好处

网友:
俺不知道什么原因 希望你修好后 在上面那说下原因

网友:
主板上一个级小的元件坏了影响到电压不正常或着掉个小件 都不复位所以 你最好查仔细拉各个检测点到底正不正常 完了在进行下一步 !!一般 南桥内部复位IC坏的时候 没有太大的现象 就是检测卡 复位灯 长亮~你首先把各个检测点 电压 阻值都测好了的话 基本就是南桥或北桥(南桥几率大点)

网友:
一直~·都没搞好~·

我打算放弃~··

时钟电压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