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rsa E2000不开机请教

楼主(2008-04-03):
按下电开关,指标灯亮不开机, 测CPU供电脚0V,断电测只有10欧,(ISL6218的36脚,拆CPU测量正常) ,内存供电2.5V正常。现在没有ISL6218换,CPU供电电路正常,没有假负载试。由于ISL6218在主板背面,拆下来就不能装CPU,无法通电测试。想问下CPU供电对地10欧正常不,是不是CPU坏了,讯驰SL8ML 谢谢!
不开机

网友:
假负载多少钱?CPU多少钱?

网友:
迅驰的CPU一般坏的不多,换一下ISL6218,也许就亮了,经验是积累的,不试着换一下怎么知道呢?

网友:
谢谢!我正在找ISL6218,打算换了试一下。

网友:
谢谢!
我正在找ISL6218,打算换了试一下。希望问题能解决

网友:
在网上买到了ISL6218CVZ,控制CPU那个场效应管也坏了AG05AB,查不到参数,现在手上有N308AD、 N312AD不知道能不能代用。知道的能不能告诉一下,多谢

网友:
没人帮忙,今天用N308AD代上去把买的ISL6218CVZ烧了。

网友:
ISL6218CVZ,这个机器的尸体好象我有

网友:
怎么网上找不到AG05AB这个场效应管的参数,还有AF38AB两个,这管前面有一个F字的,三个管组成单向供电,代用的装上去又烧了,还是和原来烧的一样。谁知道哪有查参数的?谢谢!

网友:
你在其他板子的CPU周围找找看,其实脚位一样都可以用,但你在3V5V的地方找个脚位一样的换上去我就不敢说了..............

网友:
我有一堆板子都找了,CPU供电都是8脚的场效应管,就这台NEC E2000用的是3个脚场效应管而且是单向供电,N308AD和N312AD是DEL P4台式主机双向供电拆的,装上去不行。我测量其它迅驰笔记本CPU对地都是20-30偶,这台NEC的CPU对电阻只有8-10欧,没有假负载

网友(2008-05-03):
这台机器是朋友的,现在还放那里,换过ISL6218CVZ还是不行,AG05AB没有找到,找了个代用的。我过修过IBM、ACER本本CPU不供电换电源管理IC就开机了。这台NEC E2000还第一次修,看主板像是有人修过的,好多手指印,原件像是泡过水,朋友说没有,说是那段时间天气潮湿突然开不了机。本想来这里求助,看有谁修过这款机,看来是没希望了。

网友(2008-10-19):
谢谢共享! 谢谢共享!

网友:
加焊ISL6218。。我这里的一台好了 。。。

网友(2008-12-10):
你真走運,我修了那麼多年SMD板,沒見過有虛焊的貼片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