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认不到。。。?

楼主(2008-04-03):
有一快V星845E 板   前置和后置查上U盘都认不到   电压5V正常。 2. 3脚测阻值无穷大     跑线是直接到南桥    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那桥就挂了,买个PCI转USB的将就下吧

网友:
跑线直接到南,那就是南桥的事了,南桥与USB间的元件都量了吗,是好的吗,不行换IO试。

网友:
一般USB有电压,没反应,先跑数据到南桥,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南桥虚焊了,或者焊点氧化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楼上说的,要不先加焊看看,不行的话,只有换桥试试了。

网友:
买块PCI USB卡插上去看下,可能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
是桥的的问题
楼主还是加个PCI USB卡用吧

网友:
只要不影响其它使用,用PCI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