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8-04-03):
LG 17纯平,关机后拔掉电源,第二次开机要一些时间才能显示,屏幕从暗慢慢变为正常

但关机后不拔电源,着第二次开机显示器不受影响.

排除主机故障,是不是显示器老化所至.2004出厂的.

网友:
可能管座,高压包有问题,可代换试一下!  还有要查一下加速极电压,有故障和正常值是否一样!
再就是LG的彩显工作几年后二次电源的电解电容易坏!你好好查一下!

网友:
像是受潮或是电容问题,估计LZ不懂得硬件维修吧,赶快送修吧

网友:
不一定。。。。你要在黑屏的时候也就是出故障的时候去测量显像管的各级电压,先判断是哪一路异常引起的,,,你不走这样的流程,这问题修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