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512ddr笔记本rst测试结果求助

楼主(2008-04-03):
帮忙判断哪个芯片坏了,我拆掉它还可以用剩余的容量吗?

网友:
已修好

背面右上那颗虚焊,风枪补焊好

网友:
第二个颗粒坏了

网友:
是两颗都有问题了,在芯片下面加点助焊剂(液体的)用风筒吹吹,可能会变好,如果你不知道是那颗的话,就每颗都这样做吧。愿上帝保佑你,这种情况,有时候是IC颗粒坏了。但ABCDEF那一颗肯定没坏是数据线开路了,也就是我们说的虚焊,但前面那颗89的,有可能是IC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