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求高手来看看)戴尔灯一直亮 关不了机

楼主(2008-04-03):
戴尔灯一直亮 关不了机而且不显示
属于内置电源 测的12v供电为13.5V 高压电路的 开关行号为0V 急求帮助!! 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谢谢 !!
戴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不上忙,我也是进来学东西的 但是我也有个想法,你关不了机应该不关高压的问题,它电路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
没图象 灯为黄色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控制按键的电压量一下,正常3.13V 那个电压低就把那个建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只知道关不了机 是跟电源开关14口 相连的那个三极管有问题 也查下 IO 跟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晕 哦 我快哭了哦 南桥? 开关电压正常的 就是行号灯两边都为3.1V左右 会不会跟ROM 有关啊

网友: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楼主没有说,
你只说了高压电路开关为0V,但你没有按下电源开关的时候,那个控制信号有没有变化~~~~~~~~~~~~~~~

网友:
没啊? 问一下哦 我把主板隔离 测电源板 供电为 12.89v 4.9V 左右 但装上主板后 就变成13.15V 5.10V 这正常吗 各开关上电压为 5V 屏供电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