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急啊!

楼主(2008-04-03):
插了个图看看,平时总出现这种情况,不玩游戏还好,一玩游戏,满屏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死机重起。到底是显示器问题还是显卡问题。望解答!我的是CRT
显卡

网友:
可以肯定是显卡的问题。先看看温度高不高。再可以降低下核心和显存的频率试下

网友:
不懂还是送专业维修站,别瞎整只能扩大故障.

网友:
肯定是显卡了,明显是花屏吗.有可能是GPU品质下降.

网友:
明显是花屏吗.有可能是GPU品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