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急 啊

楼主(2008-04-03):
插了个图看看,平时总出现这种情况,不玩游戏还好,一玩游戏,满屏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死机重起。到底是显示器问题还是显卡问题。望解答!我的是CRT
显卡

网友:
哈哈,显卡的故障呀,如果是集成的显卡,那就是内存,看看显卡风扇是不是已经不再转动,如果一开机就这样,换显卡吧。

网友:
我估计也是显卡的问题,找个显卡试一试!!

网友:
最好是代换一下,问题就找到了

网友:
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把显卡的显存补焊哈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为什么 说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 就是内存问题呢 一楼请给个答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