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奥美嘉主板问题

楼主(2008-04-03):
主板是865的上2.4的U频率会降到一点几,跳线设置成AUTO也不行
没有什么思路了

网友:
嘻嘻,我有一块2.4插到哪里都是1.9,先换换看,然后看看BIOS里的频率设置,然后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建议:如果主板上有跳CPU频率的跳线帽,最好手工跳到与CPU频率相同的插针处,不行的话进BIOS手工设置下。再不行升级BIOS

网友:
我就是把主板上频率的跳线跳成AUTO的啊

网友:
怎么办啊老大们想个办法啊
帮助帮助小弟

网友:
你测一下各测点的电压,好让大家帮你分析原因在哪里啊,你说的不太详细啊,我们也没法推测啊

网友:
你这种情况有可能以下几个问题造成的:
一是VID信号造成,你看下供电多少V,然后看看CPU的针脚的VID针是不是被短接了
二是BIOS出错造成,建议刷下BIOS看看
三是电源芯片虚焊连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清洗然后上点焊锡膏吹一下看看吧

网友:
刮刮跳线!
按照CPU实际的频率去插跳线!
一定要注意哪里是一脚!行内有个兄弟的奥美嘉每次都搞不亮,教了他N次 他都找不到哪里是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