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电源板 并联的4个电阻烧了

楼主(2008-04-03):
220V经过整流后 正极 经过 4个并联的电阻 进入线圈,
负极 经过 4个并联的电阻 一路进线圈一路进入K3115
场效应管
一共是8个电阻全都烧了看不到阻值。
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朋友,看看你们手上的液晶电源板有没有类似的电路,我很想知到阻值。大该就行。
求助

网友:
电源IC是一个203X6(百度搜索不到)8脚的,这个电路的做用是输出12V 或5V之类的直流电压。
[
]

网友:
是保险电阻,0.22,至于4个并联是出于流过该电阻群的功率而定,也可以用1w0.22 的电阻带。
电阻烧了,应重点查电源管(击穿),常理来说203也不保。

网友:
我也想上保险电阻,场效应管K3115烧了,电源IC就不知了。这种贴片电阻手上没有,明天就10欧的电阻方上去看看。203X6好像也没有卖,实在不行只能换板了。

网友:
重点查电源管(击穿),常理来说203也不保

网友:
不行,今天放了个10欧的电阻进去,一通电就烧。

网友:
203d6,开关管可用k2645,那4只电阻可用0.22\2w的代

网友:
我刚下了203D6的PDF 打开后是一个NCP1203的PDF,我看了一下电路图对比我这边板上的电路,好像都是一样的,但不知能不能用NCP1230来代替?好像NCP1230就是203D6或可以通用,有可能也和203X6是一样的。

网友:
不能确定可不可以代用,用这两个的外围电路对比,上10欧电阻代0.0几的电阻肯定不行.

网友:
203D6=NCP1203D60R2
但是没见过203X6的芯片.

网友:
都烧成那个样子直接换板算了,如果需要我有原装的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