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机特殊故障

楼主(2008-04-03):
今天接到两台DELL主机,因为要下班,就没仔细检查,插上检测卡跑FF,CPU风扇转速很快,像是鼓风机,手摸南北桥温度正常,复位正常,CPU有温升,机器型号没记住,就是那种小机箱,915GV主办(板,富士康代工,请大家发表以(一)下看法,封(风)扇转速明显不正常。
是不是版主任(认)为我这是小问题,应该到新手区去,请问你修过DELL主板吗,知道DELL不插内存是什么故障表现吗,每次都乱删,也不通知我。因为风扇转速高的离谱,所以想请修过DELL主板的给我分析一下,DELL就是与众不同,很有代表性。

网友:
这种板子的工作状态基本可以从风扇的工作情况得到结果.如果开机正常的话,风扇会从很快的速度降低到正常的匀速转动,接着机器就显示了.如果启动不成功,则CPU风扇一直高速运转,也是这种机器的一个特点,好多品牌机器都这样的,如IBM,华硕........

网友:
没有什么板子会很特别。
跑FF的帖子论坛里有很多,你可以自己先搜索着看。
修主板的就是“供电->时钟->复位”。

第一,你没有必要测试的数据。
第二,你所谓的复位正常是否指所有的设备复位信号都正常?CPU,南北桥,I/O,IDE,PCi等等,都需要测试。

不可能所有的版主和管理员什么都修过,可能版主的技术也不一定有你好。
但是希望发帖有个测试数据,这样就有更多的人能够帮上你的忙。
另,希望写帖的时候注意少些错别字。

网友:
哈哈,不好意思呀,老曾,我不喜欢检查,又不会五笔,不过主板有些还真和大多数不相同,dell的主板不插内存不加电,总不能按平常的思路去修吧。对于品牌机我们还是多讨论,再下手,今天我接到机子就给dell打电话,人家工程师第一句就是风扇是不是特别快,主板的问题,可就是不给我答案,要我星期一给他们打电话,到时候给我报价维修,刚过保。

网友:
风扇特别快就如同诊断卡的FF,就这一点就道主板没有起来。DELL的工程师向来只是上门换,没有修的。

网友:
厂家既然这么说,那你心里恐怕就更有谱了,要真有点动手能力的话,自己慢慢修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还有,这种机器的厂家报价你作为一个维修店来说,基本是没有什么利润可言的,当然,要学点东西那得单说......

网友:
时钟和复位都能在检测卡上看到呀,时钟指示灯亮起,复位灯是灭的,只不过没来得及拆下主板,代换电源CPU过。

网友:
工程师当然不会告诉你坏在哪里的,要不然他吃啥???
一般主板上电压不正常占很大比例,要注意去测试。
跑FF的情况实在太多了。

网友:
LZ大没有必要去追究风扇快慢!
不跑代码的就按不跑代码的思路去修

至于品牌机和一般机子主板的区别,一般在开机上电回路\保护回路有所区别.  总线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等你把板子修好了,风扇也就正常了.
LZ本末倒置了

网友:
说白了诊断卡也没有太大的可信量,特别有的板无复位这种,有天修这只是PCI无复位的板,诊断卡上也RST灯长亮,代码跑FF,就是诊断卡给了错误的判断以为全板无复位,都去量各主要电压没发现问题.无意中接了显示器才发现,此时板子是可以点亮的.大家不要以为我用的是垃圾诊断卡,DELL ,MSI EZTEST的卡我都有.最后换了个7414门电路就OK.

网友:
老康的问题其实很有代表性,已经有不少同行深受其害

我最近连接5块这种板子,其特征:
1.风扇加速到可怕的程度
2.主板的通用测点一切正常
3.换过各插件包括电源

这种板子已换过IO试过无效,最近也是比较苦恼,我估计是CPU座或者BIOS出了问题,
希望有消息渠道的朋友帮忙打听一下,也可以有条件的交换答案

网友A:
板子是修好啦,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拆下来一看傻眼啦,BGA的CPU座,找个像皮锤使劲照散热片上敲两下、居然亮啦,另一个就跑到C7,再敲还是不自检,只好放弃,我搞不了BGA,搞的也没敢收钱,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修好啦,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拆下来一看傻眼啦,BGA的CPU座,找个像皮锤使劲照散热片上敲两下、居然亮啦,另一个就跑到C7,再敲还是不自检,只好放弃,我搞不了BGA,搞的也没敢收钱,让客户拿走了。

我晕,皮锤都有的...你用皮锤锤好的那个上电炉加焊一下应该没问题的,居然还不敢收钱.

网友:
哈哈。。楼主真是厚道哦。

网友:
DELL的机器值得修的,前段时间我接到别的公司拿来一个DELL机器,主板南桥烧了,DELL售后要他1700元,黑吧。 后来我给他做了个桥,收了他200。老客户,他高兴的,

网友:
有些品牌机的主板跟 一般的主板维修是不一样的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一般的主板 内存边电容鼓包 但他不影响 U测板子能正常跑C1 有可能检不过内存 但品牌的 就有可能那几个鼓包的电容 就跑 FF 我的经验告诉我 在修理品牌主板的时候 别用常理去检测 要比修一般主板 好几倍的细心去 检测

网友:
dell的主板不插内存不加电??还有这种事?能说说道理吗?

网友(2008-08-19):
学习了 。谢谢老康。小弟一定服务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