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问题的不同看法

楼主(2008-04-03):
----BIOS ROM checksum error-System halted
      直译:BIOS内容校验错误-系统挂起.
      解决:BIOS文件不完整,重新刷新BIOS资料!
我刚才浏览新手区,发现这句话,我来说一下我的经验,此问题十有八九系北桥空焊,偶有一例可以通过刷新BIOS来解决,大家认为呢?

网友:
是BIOS的SUM值校验错误。
一般没有刷写好会这样的。
解决问题一般从小到大,维修也是这样,一般是先刷BIOS

网友:
北桥空焊??没遇到过,我只见过BIOS资料不全或CMOS掉电所至。

网友:
内存方面出问题造成这样的现象的比真正BIOS出问题要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