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声卡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遇了几块冠盟865PE的主板,现像是,接上音箱或者耳麦,就听见zi zi zi zi.....的声音,要是玩游戏声音就更大,不知从何处下手。声卡芯片是ALC655 的。

网友:
换个声卡的座。
不行再换声卡芯片

网友:
换过声卡芯片,还是不行,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查声卡输出左右声道偶合电容,还有声卡输出端的八脚功放坏了没。实在不行只能换声卡芯片了。

网友:
把麦克风设为静音试试。。。。。。。。。。。。。。。。。

网友:
楼主看看声卡旁的晶振是否焊接有,没有的话想办法补上晶振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不一定是声卡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