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故障

楼主(2008-04-03):
有台电脑  冠萌845主板    电脑启动不起来  只要给COMS放电  就能启动起来    只要设置保存COMS 就又启动不起来了       放电后板子点亮  不按F1 按F2直接能进入系统     只要在系统里关机或重启 机子就又起不来了   是什么故障  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
楼主自己看专题讨论---------保存CMOS后,点不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89-1-1.html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换块电池试试吧...........

网友:
谢谢了 看了   有几个问题和我的一样   看来业余的我是修不了了   还是找专业的修修吧

网友:
碰到过个类似的板(红色的)在板上有个三极管明显击穿了可以看到,我换过就好了,好像是在IO附近

网友:
可能性是南桥故障了,朋友。
QQ:184494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