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CM787Z-D2显示中间模糊如何解决?

楼主(2008-04-03):
是双聚焦的,调得中间清楚,四周又不清楚;调得四周清楚,中间又模糊了!
请问怎么调,还是电路有问题?
不清楚

网友:
多是显像管老化了,可以先换个高压包试一下

网友:
查查动态聚焦电路,那里电压比较高,看看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
才用三四年的机子有那么快老化吗?请问哪位兄弟有电路图传一张上来好吗?
lanqiao775@126.com

网友:
你看和EMC787的图一样吗,EMC787论坛里有

网友:
对调一下聚焦线再调整,如不行的话.参考一下本版置顶帖"关于显示器聚焦问题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