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7VT600 开机10秒自动断电

楼主(2008-04-03):
一块技嘉GA-7VT600主板 ,加电10秒左右自动断电。诊断卡显示C1。
上462假负载 按照上面标识的检测点和电压 均正常。但是时钟测试点我这个假负载上有9个(其中四个是挨在一起的。),我记得时钟测试点应该是有五个啊不知道为什么?挨在一起的四个时钟均无电压。
内存2.5v供电正常,六个时钟均为1.35v AD线对地阻值在470左右,上拉电压1.26v 。
我记得论坛里面关于ATTP1的资料。请问我的这个和ATTP1有关么?
我先不把ATTP1焊下来,直接把3 6 脚短接,根据论坛资料。它应该就不起保护作用了,但是可能出现无法关机的问题。对么?
麻烦各位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刚刚开始修板,碰到两块主板都是跑C1 一直没修好。很是头疼。
我讨厌C1!!!!
:@
资料
测试点
主板
技嘉

网友:
C1就是内存不过
论坛有专题帖
LZ先到新手区去看一下贴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4-1-1.html

网友:
谢谢孤帆,我找到了:
档内存自动重启的维修:(数码卡在内存代码的位置自动复位或掉电!)
1)测量内存VDD,VDDSPD,VTT是否正常
2)测量内存时钟是否正常
3)打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4)I/O不良或南桥击穿
5)BIOS资料错误
明天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