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损坏

楼主(2008-04-03):
我的ATI9800PRO今天有个电容鼓起来了,电容表面印着“FE6B 1000 16V”是插口电容,不知道更换容不容易,对以后的使用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
这种现像直接换就行了,不必有什么顾滤。

网友:
就是啊。看到电容鼓了。先换了再说!!!!!!

网友:
昨天去修好了已经鼓起的电容,换了一个10V 3000UF的电容,昨晚测试的时候发觉更换的电容周围的其他电容发热很大,也很烫,显卡的散热片用手摸感觉也很烫手,不知道是电容没换回跟以前一样的型号有关,还是显卡在上一个电容烧掉的时候其他电子元件也损坏了,求各位朋友点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