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热风枪内存专用喷嘴

楼主(2008-04-03):
请问大家 用过 热风枪内存专用喷嘴吗? 拆焊的时候用多少温度?多大风量?请赐教。

网友:
自己凭感觉,没个准,能把它吹掉就行

网友:
温度别打太高就行了。慢慢吹。不会把元件吹坏就可以了

网友(2008-08-12):
教你一招,风速调的慢一点,温度调的稍高,一吹很容易下来的,用不着什么专业喷嘴,那些不是我们用的

网友(2008-09-27):
没有见过  好东西

网友:
吹的时候记得要打转  使整体温度平衡

网友:
没见过。普通嘴应该可以,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