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复杂的杂牌电源维修过程

楼主(2008-04-03):
一个装B的家伙拿一个杂牌电源过来要我修,我看了一个挺轻的,我就说这个电源好水的,维修价值不高
那个家伙似乎受到了污辱 马上说不会修就不要修,技术不好就不要出来混了,没办法咬着牙接下来了,
电源强行开机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似乎是有短路保护了 查绿线有5V 查了次级容易出总是的地方
几个开关管 肖特基二极管 真难拆 结果都正常 没办法然后又拆了TL494 LM339 结果故障依旧
真不想修了,明天又不想看那个傻B嘴脸 静下心来仔细分析了一下  应该是输出电压高保护了 而不是短路了
如果短路了,风扇会马上停转,但这个风扇似乎转的时间长一点 应该从反馈查起 从TL494第1脚
反过来查起 查了12V 3.3V 终于红5V 一个2.2K的电阻烧成了4.5K 从旧电源上找了个2.5K
换上终于 一切OK  整个耗时 1一个半小时 真累啊,不过明天可以叫哪个傻B闭嘴了!

网友:
又学习,谢谢发表,支持支持,不撑一技能,别人看起不你

网友:
哈哈,老兄真较真,10块钱让你搞一个半小时,不要争这样的气,我一般只接网吧的电源,一下几十个,一个两个还不如卖给他一个或者补给你30给他换一个旧的,这样更合算。

网友:
是的撒,平时都是简单的搞一下,难的谁想去搞啊,不知耗死了多少脑细胞

网友(2008-06-27):
哈哈!有同感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做维修的就是这样,习惯了

网友:
现在我还摆起两个电源修不来。郁闷 起的

网友:
我修过电源几百只.从未见过反馈电阻坏.呵呵.楼主你可真幸运啊.这样万中无一的都让你遇上了.恭喜.恭喜.你啊.赶紧去买注福利彩票看看.中了500万记得分我一分啊!

网友:
修电源,得不偿失,我现在只修品牌机的和好的,没份量的不修了.

网友:
偶这里也有一只长城的电源修了好几天了,硬是没查出哪里出故障,郁闷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