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P35二次启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4-03):
P35二次启动的解决方法现在很多使用P35主板的用户反映,每天第一次开机时,电脑先上电,然后电源断掉,大约3-5秒之后再自动上电开机的情况。用户认为是主板故障、BIOS问题。其实这是Intel芯片组设计的原因。 下面,我们以 MSI P35 Neo2-FR为例,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首先声明,我不是MSI枪手,至于为何选择这款主板做实验,原因很简单:我用的就是这块!) 一、根源在Intel芯片组 这种加电开机BIOS开始自检时自动断电再次加电启动的现象,是Intel芯片组的一种复位启动模式。Intel把它叫做Full Reset(全复位)。 Intel芯片组复位模式有2种:全复位(Full Reset)和热复位(Warm Reset)。全复位时RST#(复位信号)和PWROK(电源OK信号)都是低电平,电源OK信号变为低电平就意味着关闭电源供应器,就是我们看到的断电关机。热复位仅仅是RST#(复位信号)变为低电平,PWROK(电源OK信号)保持高电平,电源供应器继续为主板供电,我们平时按Reset开关重新启动就是热复位。全复位就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由BIOS向南桥(ICH)里面的复位控制寄存器(RST_CNT)的写入Full Reset信息,系统就会把PWROK(电源OK信号)降低3-5秒,这个信号就会使电源供应器断电3-5秒,然后再自动加电。 Intel的全复位(Full Reset)是为保护CPU超频而设计的。保护机制就是每次接通AC电源开机时先把BIOS里面的FSB设置值写入北桥的FSB寄存器。然后启动全复位侦测北桥FSB寄存器的FSB设置,如果设置的FSB与CPU的不一致,内存分频与内存条的不一致,就要反复几次全复位,直到CPU可以在北桥设置的FSB下正常运行,内存条可以通过FSB的分频设置才正式开机。如果不行就会自动调整FSB或FSB分频,直到可以使CPU和内存正常工作才正式开机。如果北桥FSB的设置与CPU的一至,FSB分频与内存条的一至就全复位一次。如果关机后,不断开AC电源,北桥FSB寄存器还保存着前一次的FSB值,不需要通过全复位侦测,也就不会有断电重起。 P35 Neo2-FR主板采用2条PCIE显卡插槽设计,每次接通AC电源开机,都要侦测第2个PCIE显卡槽是否有显卡插入。侦测第2个PCIE显卡槽也要用全复位,所以也会引起开机断电重起。另外,第一次装机加电开机,清CMOS,更换硬件时都可能出现全复位。因为要重新侦测硬件。 全复位就是通过断电清除前一次写入北桥FSB、PCIE寄存器的值,重新写入新的值。  二、是否影响硬盘寿命 用户对全复位现象的关注重点是对硬件使用寿命有没有影响。了解硬盘工作原理的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是不会担心的。硬盘在加电时,5毫秒左右就达到最高转速,磁头移动到0道读取硬盘信息保存在寄存器,然后归位到着陆区。由于盘片的高速旋转,气流的浮力使磁头悬浮在盘片上面。此时断电对硬盘没有任何损伤。再次加电,硬盘的启动过程依然如此。只有BIOS自检完成,启动硬盘里面安装的操作系统时硬盘才开始工作。磁头在着陆区时,多次加电/断电,对硬盘没有影响。硬盘出现坏道的主要原因是劣质电源。电源规范要求在AC突然掉电时,+5V输出不能立即丢失,要维持500毫秒。这500毫秒是BIOS关闭硬盘磁头归位的机会。劣质电源很少能维持500毫秒。如果AC掉电时磁头正在读写硬盘,+5V没有500毫秒延迟,磁头来不及归位,落在盘片的读写区就会出现坏道。据经验,如果硬盘在一年内出现坏道,在更换硬盘的同时最好也要更换品质好的电源。  三、P35 主板避免全复位现象的办法 全复位不会影响硬盘以及其他硬件的使用寿命,但总让用户感到不是很舒服:花了钱买的新型产品却不能像以往一样正常使用,因此希望尽量避免全复位。针对P35 Neo2-FR主板来说可以采取下面两种措施。 1、用硬跳线设置FSB P35 Neo2-FR主板设计的“硬跳线”就是用来避免全复位的。不喜欢全复位的用户可以通过设置跳线来避免开机断电重起现象。 P35 Neo2-FR(1.7版BIOS)的硬跳线如下图:   ①、JB1和JB2都在1-2位置应该是系统自动识别CPU FSB。 ②、266MHz的跳线位置是JB1 2-3/JB2 1-2,333MHz的跳线位置是JB1 2-3/JB2 2-3。硬跳线就是把FSB锁定在一定的标准的频率上,开机时不通过BIOS直接写入北桥的FSB寄存器,不再通过全复位侦测FSB,从而避免了开机断电重起现象。硬跳线的作用一是可以通过硬件设置FSB,使之与CPU的FSB相对应,266对应的是1066FSB的CPU,333对应的是1333的CPU。如果你的CPUFSB是1333的(如E6750),把跳线设定在333。如果是1066的(如E6300),可以把跳线设在266位置。如果用FSB800的CPU(如E2140),也不要把跳线设在Auto(200),最好跳在266或333(依据CPU的超频体质)。硬跳线可以用来超频,比如使用FSB800的E2140,可以把跳线设在266或333(依据CPU的超频体质)超频。FSB1066的CPU可以设在333。硬跳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自动设置FSB对内存的分频,让内存工作在默认的频率,并锁定,这样可以避免调整内存频率导致的全复位。一般的BIOS软超频提升FSB就会使内存的频率同步上升,需要改变FSB和内存的分频比。全复位就难免出现了。 2、把第2个PCIE设置为4X  P35 Neo2-FR(1.7版BIOS)采取双PCIE显卡槽设计,第2个显卡槽支持PCIE4X/2X。BIOS默认设置为AUTO,开机要自动侦测第2个显卡槽是否有设备,是4X还是2X。这样关机后断开AC电源,再次接通AC电源开机时会出现全复位现象。在利用硬跳线锁定FSB的情况下,把第2个PCIE设置为4X,关机断AC再开机肯定不会出现全复位现象。上述的2种措施一定要同时采用,基本上可以避免出现全复位。 四、继续超频 对于FSB超到333还不满足的用户,在跳线设定在333后还可以在BIOS里继续软超频,比如把Adjusted CPU Frequency设置到400以上:  这样的软超频就不能避免全复位了。全复位实质是保护CPU,让系统可以启动。如果超频超过CPU或内存的能力,BIOS会多次全复位,最后找到适当的FSB启动。 P35 Neo2-FR发生全复位时,BIOS运行到D3就断电重起,正常启动看不到D3的。  补充:上述文字经过实际测试验证。验证用的CPU:E6300(1066),E2140(800),内存:UMAX DDR2 800(可超1066)。 E6300 跳线设置在266(1066)/333(1333),在不断市电情况下,关机/开机不会出现2次启动。断市电就会有2次启动。第2个PCIE设置为4X,断市电,再接通开机也不会出现2次启动。断市电的时间不论多久,甚至断电后卸下CPU,内存,显卡,硬盘,电源。主板放置2天,再连接这些设备加电开机,也不会出现2次启动。不要清CMOS。 E2140 跳线设置在266(1066)/333(1333),在不断市电情况下,关机/开机不会出现2次启动。断市电就会有2次启动。第2个PCIE设置为4X,断市电,再接通开机也不会出现2次启动。断市电的时间不论多久,甚至断电后卸下CPU,内存,显卡,硬盘,电源。主板放置2天,再连接这些设备加电开机,也不会出现2次启动。不要清CMOS。设置在AUTO 上述两种U,如果跳线设置在AUTO,不断市电,不超频,一般不会有2启。断市电就会有2启。PCIE设置为4X,断市电也不会2启。 BIOS设置超频如果小幅度超频,比如800的U超频在265以内(667内存默认分频比1:1.66,800内存默认分频比1:1.2),不改变内存分频比。一般不会2启。如果超265以上,对于667的内存要改变800U的默认分频比,就会2启或N启。其他FSB的U和速率的内存,可依次类推。由于同一型号CPU的步进批次不一样(微代码也不一样),内存的SPD不一样(不同品牌的,同品牌不同颗粒的,SPD默认的时序参数不一样)。这就给BIOS工程师带来很大的困难。Intel盒包正品CPU好一些,微代码参数比较一致,有变化会通知主板厂。内存的SPD参数就很麻烦。记得以前某品牌的内存,完全一样型号,在台湾买的通过兼容性测试,列入兼容表内。在大陆买的就存在问题,检查SPD参数,发现不一样。所以,关于2启的问题,第一根源在Intel芯片组,2启不会影响硬盘寿命,第二主板厂商尽量想办法避免,但就具体一个用户的配置来说千差万别,很难完全做到。我用盒包E2140和散包E2140测试,情况就不一样。散包E2140,跳线设置在AUTO经常出现开机不能一次启动,停在BIOS画面处,必须RESET才可继续开机,跳线设在333就没有这个问题,这就不是2启的问题了。用盒包E2140,跳线在AUTO,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开机出现红色超频警告/自动恢复默认值问题开机提示红色超频警告,即使不超频也会出现。还有自动恢复默认值问题。有出现频繁的,有偶尔出现的。根据现象有可能是BIOS里面的病毒保护模块在起作用。对于个别反映这类问题的客户,从BIOS拿掉这个模块后不再出现。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是这个模块的原因。这个防病毒破坏BIOS的模块是闹CIH病毒时加入的,有病毒攻击BIOS时会发出警告或恢复默认值,随着BIOS架构的发展,以及病毒的变异,甚至开机时信号电平不稳定出现误码可能误判病毒攻击。我遇到过“开机提示红色超频警告”现象,一片新板子刚刚装机,就出现,一连2天频繁出现。准备用一些手段跟踪查原因时却不出现了,反复开机试了一个月,一次都没出现。还有一网吧客户反映主板BIOS经常恢复默认值,还有网卡MAC地址改变问题。我检查发现ARP攻击很凶,重点先解决ARP的问题,在路由端做MAC地址绑定后,网卡MAC地址改变的问题解决了,运行了一周,BIOS恢复默认值的现象也没有了。所以遇到这类问题的用户,可以耐心等几天,多试几天看看。各位DIY用户知道电脑的硬性故障(包括软件的硬件的,可以复现的)是比较好解决的。随机出现的,偶尔出现的软性故障,一时很难找出准确原因。目前是否从BIOS拿出这个模块还没有确定,拿出它如果真有病毒破坏BIOS,给用户带来的麻烦可就大了。现在的BIOS都采用串行接口芯片,很小,焊接在主板上,重新修复BIOS文件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