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4-03):
我有一台七喜15寸液晶,刚开机大约一分钟一切正常。之后屏幕开始闪,不是一般的闪,好像图像碎了一样闪(是横闪的)。请各位指导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线重插了吗,我今天也遇见了一台联想的,故障也是这样的,重插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已经重插过了,它的插线有些像CRT显示器的信号线一样。我测量电源输出给主板电压只有11.7v左右不知道这是否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