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换主板前要量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2008-04-0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脑,845主板,通电开机,南桥发烫.测1117短路,客户要求换版,让人给换了一块845主板,上好后不通电,没在意,让技术员再换一块.结果还是一样,我一听这样头都大了,一量两块主板南桥都挂了,一测电源紫线电压8v,我晕,就这样我三块主板收了100块,郁闷!!!

希望大家在换板时要量电源是否正常,特别是待机紫线的电压

网友:
太不小心了,大家得注意.

网友:
有时候量电压也不行,垃圾电源(含某几个牌子货),量电压没问题,但负载时问题就出来了,特别是号称南桥杀手的XX电源,电容鼓包后,市电稍有不稳,定黑南桥

网友:
一般烧南桥的主板都要注意一下电源!

网友:
所以自己测主板时一定要用个好电源,最好带220的小开关,线越长越好。我用的就是航嘉电源比一般的都沉。

网友(2008-05-16):
我昨天修一块主板也是,在我的电源上试好了,装回客户机不亮,一摸I/O烫手,又挂了,只好重换I/O.再给他换电源,倒霉的客户,

到我手的时候内存有一根反插,还好没接触上,没损坏,板都变型了.
160G的三星硬盘,被他热跳线,烧了板.

网友:
所以电源要选正规电源,换板我们都要检测电源的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