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 软件问题

楼主(2008-04-03):
从本站下载了RST, 刻录成光盘, 启动的时候显示 “Self boot application” 窗口,然后就不能用了。我用的是
笔记本
,有问题吗?
笔记本

网友:
刻录的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
跟速度有关系吗?不要开玩笑啊。。。

网友:
应用软件与刻录速度有很在的关系,说明你平时不刻吧.

网友:
楼上都瞎说啊,我用什么速度都不行,后来在台式机上试了一次,才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