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做三星盘自校准

楼主(2008-04-03):
在做BURN-IN 测试之前先要加载正确的代码,在加载BURN代码之前一定确认是否需要保留用户数据,如是则不可进行加载,因为加载会破坏用户区数据;同时我们也要在测试之前保存模块和ROM,还有,我们应该准备一个外接电源,因为这个测试需要6到20个小时;
下面我们介绍执行老化测试的步骤:

1。写老化程序到硬盘中:“BURN-IN SCRIPT”,“OVERLAY”,“BURN CODE OR DOWNSIZE BURN CODE”;

2。关开电源,等待5分钟然后进行测试(在过程中间如果我们使用复位那么硬盘就会转到就绪状态并可以存取到服务区),如果我们把硬盘连接到一个终端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测试的进程;如果我们使用一个外接的LED来控制测试过程和完成,在测试完成之后硬盘就会停止转动并开始闪灯,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终端显示来确定是否完成:LED00 0000。

如果测试成功,我们就可以根据测试前写到ROM的代码决定写main code 或者DOWNSIZE CODE;

写完之后我们可以开关电源,这样硬盘就可以工作了。

如果测试完成时出现错误,我们不可以写main code到ROM中,如果测试已经运行了Burn-in Script文件,我们应该尝试使用原始的Burn-in Script文件再测试,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写BISPT模块到硬盘,加载它以便查看模块表,更改模块的标题为BURN,开关电源--这样硬盘就会重新开始测试。

如果测试已经运行原始的Burn-in Script文件,我们可以尝试测试相应的Burn-in Script,如果缺陷表已经填满,我们可以尝试运行DOWNSIZE 测试,在原始的Burn-in Script中包含有是硬盘转换到Burn-in Script模式的功能.

例如,在测试的过程中硬盘从P60CODE模式读DOWNSIZE BURN CODE(对于PALO硬盘)或者从P40CODE(对于PANGO硬盘),把它写到ROM然后再测试,如果ATA ID在测试结束后已经改变到初始模式,那么我们应该写DOWNSIZE MAIN CODE代替MAIN CODE.
一、原厂工具初步判定故障情况

  下面笔者以三星SpinPoint V40系列SV2001H故障盘为例做维修流程的演示图解。据用户反映,该盘用效率源软件检测时坏道现象严重。拿到故障盘首先建议先用原厂工具做个初步的检测判定,笔者推荐使用三星硬盘专用诊断工具HUTIL V2.02。HUTIL全称Samsung HDD Utility,该工具具有可以设置硬盘最大的可寻址容量、将硬盘写零或格式化、综合诊断硬盘是否有缺陷等功能。

  笔者尝试使用“Tool”选项菜单下的“ERASE HDD对该盘进行低级格式化。如果硬盘不存在真正的物理坏道,那么该功能可修复磁盘逻辑错误。一般情况下,假若提示该操作无法顺利完成,那么很可能是硬盘有物理坏道,建议无需重复进行格式化,一般情况下必须返厂维修。不过作为想要将维修进行到底的DIYer,我们可以用三星硬盘的Burn-In功能来对物理坏道进行屏蔽修复!

  启动三星Burn-In的前提是你必须有三星自校准代码程序和ISA PC-3000三星硬盘维修程序,此套三星自校准代码维修的成功率颇高。ISA-PC3000三星硬盘维修程序为俄文界面,可以对三星硬盘执行读写固件等一系列操作,支持三星VERNA-SP、VICTOR-SV、VERNA-SV以及VICTORPLUS-SV系列等,目前市面常见的三星系列硬盘都可以得到支持。

  MC小提示

1.该诊断程序是一个DOS程序,必须在纯DOS环境下运行。所以建议制作启动软盘,然后将该工具拷入启动盘进行操作。

2.最好将要检测的硬盘接在主板的第一个IDE接口上,并设置为主盘(Master)。

  3.该检测软件会经常推出新的版本,建议用户在诊断前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最新版本:

  二、启动Burn-In之前的备份工作

  维修前首先要了解三星硬盘所属的序列,因为进入维修程序界面时必须先选择正确的序列才能进行维修。我们可以在三星硬盘盘体的标签上查看自己的硬盘序列号(图1)。

图1

图2

图3
  启动ISA-PC3000维修程序,进入主菜单后,后面的相关操作我们都将集中在“服务区”选项中完成(图2)。
  图3是“服务区”选项中的子菜单,我们自检前的备份固件和固件检查等操作将集中在“固件区操作”菜单下,而自检操作将主要集中在“ROM操作”和“自检操作”两项菜单中。
  每块硬盘在维修前都要先备份固件,这是硬盘维修必备的步骤,以便在最坏的情况下恢复到维修前的状态。下面我们还是以这块SV2001H故障硬盘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进入“固件区操作”菜单下,执行备份模块操作(三星硬盘固件由轨道和模块组成),选中所有模块后回车即可(图4)。

图4

图5

图6
  接着备份轨道,选择全部后回车(图5)。
  最后选择“检查磁盘固件状态”查看当前固件情况。根据笔者与一些技术人员讨论后得出的经验:模块11如果是“错误”,自检绝对不要做,做也不会成功。模块05是ROM镜像,出错的话也不能完成自检。如果这两个模块错误,基本上只能送厂维修了(图6)。
 三、自检全解析

  启动ISA-PC3000的自检程序,该程序是以硬盘尾部的五个字符(Alphabetic Code,图7)中的前四个作为区分特征,以此提供不同的代码给不同型号的硬盘。

图7
  Step 1 写Burn-In脚本,文件名为*.brn,由三星自校准源代码程序自动提供(以后的代码与此相同,都由该程序根据硬盘型号自动提供),如图8。

图8

  Step 2 写Overly,文件名*.ovr。若程序未提供相应型号的文件,可不写,比如笔者手中的SV2001H。

图9

  Step 3 写BURN代码,文件名*.bcd(图9)。

图10

  Step 4 拆下硬盘,接到一个独立电源上,短接电源主板插头的绿色和黑色线为硬盘通电使其进行自检,等待自检结束(建议通电运行24小时左右),如图10。

图11

  Step 5 写回主引导代码,文件名*.mcd。写入后当你断电后再次进入主菜单,你会发现硬盘版本比原来高了。因为自检后全系列都是回写的最高通用版本主代码。至此自检部分完成(图11)。

  四、自检结果判定

  现在再执行HUTIL中“Tool”工具选项菜单下的“ERASE HDD”,提示硬盘无错误,表示维修成功。为保险起见,笔者又执行了“Tool”工具选项菜单下的“SELF DIAGNOSTIC(硬盘自我诊断功能)”,测试同样完全通过,说明硬盘坏道已被彻底屏蔽修复(图12)。

图12

  用Partion Magic分区后重装系统,原本奄奄一息的硬盘又恢复了生机。看来只要你掌握维修规律,号称维修硬骨头的三星硬盘也不是那么难处理的!

网友:
恩。不错,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的无私奉贤。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这贴子的图呢

网友:
天啦,这种都加分?图呢?还有那个老化程序在哪儿找?感觉这个贴子不是原创。。。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也没有看见楼主发的图片。

网友A:
这是李义雄的原创好像!到风寒论谈上可以看到原创,楼主从风寒那里带出了不少好东西。
不过风寒论谈现在也没几片贴子了,

网友:
图也看不到

说得似懂非懂的 看完更迷糊啦~~~

网友:
没有图片,要是带上图片就好了,看得清楚点。

网友:
dos版本的pc3000的使用方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李义雄的原创好像!到风寒论谈上可以看到原创,楼主从风寒那里带出了不少好东西。
不过风寒论谈现在也没几片贴子了,

风寒论坛看个帖子目录都要注册,这样的论坛谁会去?不倒才怪。

网友:
可是没有ISA的PC3000,不知道能不能做的起来

网友:
没有图,干着急啊。对于我们新手就更难了

网友:
看不到图太可惜了,我们新手真是搞不懂,郁闷

网友:
看不到图太可惜了,我们新手真是搞不懂,

网友:
不管怎么样,先收藏下来先,谢谢LZ的贡献!

网友(2008-05-25):

如果能显示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