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E5笔记本USB故障

楼主(2008-04-04):
收到台LGE5本本,故障表现为4个USB口只有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经查3个故障U口供电均正常,3个口的条数据线阻值均一致,但较正常的那个阻值偏高。
拆开本本后检查此本本U口是通过一电感接至SB的,SB为ATI SB450。无法使用的3个USB口均是由于此电感虚焊后导致烧毁的。由于手头没有这么小的电感遂用导线直接相连上,理论上是不会影响其正常使用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焊接好后测试有两个USB口已经正常,但是仍然有一个插入USB设备后系统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怀疑系统问题,启动到BIOS中仍然是无法识别移动硬盘(其他的都可以识别)。

从理论上看,焊接好后的USB阻值全部一致,供电也正常,BIOS中也没有屏蔽,应该与SB的关系不大了。但是考虑到本本与台式机也许会有些许差别,这里向大家求助一下。

网友:
用U盘试过没用

网友:
移动硬盘可以加上一个辅助供电设备(单独插一条USB线供电,或者用5V小电源)再试一下

我遇到过应为供电不足无法用移动硬盘的!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USB口本身有问题啊,最好检查一下

网友:
USB设备都有使用过,U盘,读卡器,USB鼠标。移动硬盘辅助供电也有接,使用移动硬盘主要是方便在BIOS中查看是否识别设备。

网友:
USB口本身应该没问题的,弹片弹性良好,也无氧化迹象。也用刀片刮过

网友:
你看看不好用的那个对地的电路是否正常,有可能是对地连接不稳定导致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供电没问题的,鼠标灯常亮,就是插入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最好是测量一下D+/D-的波形.看看正常与否.
其它都完好的情况下只能怀疑南桥了.

网友:
看来问题比较严重了.要检查一下USB电阻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