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e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4-04):
今天接到一个ibm 的笔记本a21e 故障现象是不忍硬盘 当打开笔记本以后再试    可以认到硬盘了 暗喜
可是就是提示找不到系统  无奈去装系统,可是就是不丛光区启动,郁闷,拔掉硬盘后可以从光区启动,没有硬盘啊 启动也没有用啊,于是就把此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格式化
搬回之后故障照旧,不丛光区启动,无论怎么设置。可能是光区和硬盘在启动有冲突把
没有办法,用GHOST XP 在别的电脑上把系统备粉过来不过没有安装系统
装回笔记本显示NTLDR文件丢失,我以为真的丢了那,就有装回另一台电脑,很好啊可以装上系统,郁闷死
换硬盘 IBM 居然不认了 试了几个都认不到,只认开始的那一个,头痛
、那位老大帮我分析分析啊
谢谢了  帮帮忙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开机的时候按F12 选择光驱启动 光驱不启动就是光驱坏了或读盘能力不好 把硬盘挂台机  把镜像文件和GHOST 考到D盘 然后把C盘做成DOS 开机进GHOST 安装 完活

网友:
用个IBM的机器去G系统 或者把C盘格成DOS盘 把GHOST文件和镜象考到D盘去  然后进DOS装  如果老丢文件的话 可能是内存有问题  换个试下 要修主板的话 我有A21的点位图 可给你参考下  呵呵 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 QQ438164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