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停留在第一页的问题

楼主(2008-04-04):
我的intel945芯片的杂牌主板,开机后停留在第一页。无法进入系统。
检出cpu、内存、主板河光驱型号。
无声响,无错误。
只能摁DEL进SETUP设定,其他按键不好用。

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啊?在线等,急!
这个问题太奇怪,也许是主板没喇叭。

网友:
到BIOS里把 USB 关闭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出主板 光驱型号后有什么英文提示 肯定有吧

网友:
重新做系统试试,最好分区格式化做,或者用MHDD擦一遍。

网友:
没有乱在CMOS中设东西吧?设的话就 调过来了啊!!

网友:
告诉你`

`一样一样拔
`
`把硬盘设为从盘
`
` ` ` ` ` ` 再不行就刷BIOS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