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不认键盘

楼主(2008-04-04):
有一块815主板插入键盘没有反映,偶尔认一下,换个接口,换个键盘,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
5v供电有吗

网友:
排容排阻拆了没有
上来换口 多费事
还不如现拆哪些东西

网友:
偶尔有,而且你已经换过口和键盘了是吧
那你应该去查下是不是有哪里虚捍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换接口的,你的主板上有几个接口,要换也只能换USB的一试.

网友:
应该是接口电容的问题
将PS/2接口的排容取下,或者将四个单独的电容取掉

网友:
查电感有没有开路有没有5V电到  把PS/2接口的电容拆拉  IO有没有问题  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将PS/2接口的排容取下,或者将四个单独的电容取掉 看下行不???不行的话,要换个IO了啊,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嗯 大部分是排容漏電
千萬不要拆到排阻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那个排容就在键盘插口的后方,我上次就是把它拆掉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拆掉排容 。。。。。。。。。。。。。。。。。。。。。。。。。。。。。。。。。。。。。。。。。。。。。

网友:
只要是排容先去掉  还不行的话  再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