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31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04-04):
我今天搞了一台X31开机无显!
论坛里有说X31开机无显的、但是我也把那个电容换掉了!
还是不行!
请高指教!
求助

网友:
说的不详细,如果显卡坏了,也无显,屏坏、线断、供电、不少故障都会无显,想让别人帮你解决问题,最好把你所知道的所有细节,说出来,才能回复的

网友:
这台X31的屏线和屏都没问题!
因为这台机原来的故障是机器待机休眠之后就开机无显示啦!
但是放一段时间又行了!
直到今天开机都不显示了!
电流表那里才跑到0.6安!
上不去了!
检查1845没电压!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引起的南桥烧坏了啊,我以前修过,换了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2008-07-02):
没办法了!这台机客户说不修了!直接给他换板!
所以到现在都没搞定这台X31!

网友:
要认真学习啊!根据你说的,别人怎样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