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经验!!!主板不过自检.....

楼主(2008-04-04):
我这里老板自己做的一款垃圾板子!!型号是卓越945GV和965GV.现象是主板自检到硬盘和光驱时就停住不进系统了.按照以前的维修经验我把COMS电池更换过以后就能正常使用,但是一天后问题还是一样,而且有好几块主板都出现了一样的现象.开始我怀疑是CMOS电路有问题,经检查又没有什么问题.最后打电话到厂家...得到的答复是要在BIOS里面设置成软驱启动才可以!!!

网友:
不可能吧 :D :D :D

网友:
:lol :lol

     共享   共享!!!!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BUG!

网友:
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知道怎么解决就OK了!!!

网友:
呵呵,我这有一快硬盘和你描述的问题差不多,我给它跳下线就好了,现在正在装系统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卡在IDE口的问题`
` 我经常是把数据线一根一根拔看下是哪个造成的问题
`
`还有的时候主板不认硬盘跳成主盘 你必须要从盘` 他才能进去
` ` `但是开机要设成软驱启动还没见过

 `共享了```
 `

网友:
你如果运气好的话就OK的!!!  哈哈  你那方法我昨天也试过的!!!一样一天就没用了!!

  最后就是弄FLOPPY!!!!

网友:
抄板的水平有问题。盗用别人的bios估计修改的不好。没什么。

网友:
学习了啊 啊  呵呵
       这问题还没听人说过

网友:
无奇不有~~~~~~~~~头大头大!!!!!!!!!!!!

网友:
还有这种,又多了见识了,感谢楼主。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啊!有一线我的硬盘数据线松了后也是像你这样式的!

网友:
竟然 有這回事
軟驅 要設第一

网友:
晕!!!!好强的板子啊,可惜暂时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