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每次需清bios后才能正常开机,否则黑屏

楼主(2008-04-04):
K8N  REV1.01主板     754接口  CPU 速龙3000+,内存宇瞻512/400.
每次开机或重启都要清BIOS才能进入,否则什么都不显示,排除了显卡和内存的故障.清完BIOS进入系统重启后又不能进入,也是没有显示.各位大侠有什么见解:^) BIOS刷新了还是故障依旧。
开机提示按F1进bios设置,F2默认模式进入。这时关机后开机或重启能正常进入。若按F1进入bios稍做修改,保存重启后,又黑屏。
电池直接拿下不用,每次关机后拔掉电源线,稍后开机能按F2进入。不拔电源线的话,不行。
请各位大侠帮我,到底问题在哪啊?

网友:
你又没有试过换BIOS芯片呢??  试下 :) :) :)

网友:
检查CMOS电路是否有漏电的电容了啊,电池是否有电,换BIOS芯片!

网友:
换了新电池,测为3.3V
现在我没有现成的芯片可换,哎

网友:
没有现成的BIOS芯片可换,把原来的芯片用编程器刷了一下,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换个U试试,可能是ES版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不好搞.先更换电源CPU内存显卡再说,查CMOS跳线电压.触发排针电压.CPU电扇插头的接口会不会接错,CPU频率会不会认错.再黑屏之后,不急于断电,先查黑屏之后,那一块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我碰到一次和你情况一样。。是台TCL的品牌机器。。。故障原因居然是CPU风扇没就上好。。有一边的夹具有问题造成。。。换了就好了。。

网友(2008-10-27):
我现在就有块这样的主板还在放着呢
大哥们想想办法啊

网友(2009-02-26):
我手上的华硕版也是这样的问题,BIOS掉电,清BIOS才能通电

网友(2009-08-25):
我手上一快 ONDA N61GT 也是这样的故障```晶振都换了``
电容也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我有两块磐正NF5的主板也这样,每次开机得清CMOS,量电池有电,双二极管没坏,跳线也对,加焊桥,仍没用,怀疑是桥有问题,不知张先生在不,请教一下哪的问题?多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