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启动,怀疑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4-04):
      我的815EPT主板,在内存完成自检后,应该启动硬盘时,机器却显示"正常启动、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带命令行安全模式启动、带网络.......等"的选择项,当我选择任何一款启动方式后,机器即重新启动,然后又成这样....周而复始......
      我换了块主板,硬盘很顺利就启动了......原来的815EPT主板内存太小了,我换了两条256M的内存条后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可我的能启动的主板用的也是这两根条子,看来也不是内存条的问题,看来内存和硬盘的问题排除了,只有主板的问题了,可问题出在哪里呢?
      请各位高手帮忙会会诊.........

网友:
你还是在这块主板上重新做系统试试吧。

网友:
重新装过系统,也用GHOST恢复过,都不行啊..............

网友:
你有一根256M的内存点下,看看能不能进入系统啊!!!可能是内存导致的,不是说内存是坏的啊!

网友:
可能是系统坏了,也有可能是内存坏了
建议先装下系统把

网友:
从写一下主引导记录
            或者是用慢盘从装系统

网友:
估计是系统的问题或者是内存有问题,建议重装系统和测试内存!!!!